三菱plc软元件的组合用法

楼主(2014-08-10):
上图中启动按钮后面不加等于指令不行么?去掉的话似乎仿真也可以实现功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中启动按钮后面不加等于指令不行么?去掉的话似乎仿真也可以实现功能啊
因为接触器机械动作的速度要慢于你PLC触点输出动作,所以原作者担心当启动过程中用户反复按启动按钮而造成接触器同时动作,所以设置了这一保护动作。

网友B(2014-09-10):
意思就是系统启动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复位所有接触器,这一步很有必要,有很多方法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