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厂里有一台制管机,是使用电磁调速电机,5kw左右,每次关机后由于惯性不能马上停止转动,导致管的长度不一。老板说他以前看见别人随便接上几条线,就可以快速制动。求解决办法?
另问如何实现一键低速启动?就是开机时低速运转,然后自动加速到高速,不需要手动操作。需要购买什么设备/?

网友A:
呵呵,滑差电机没有制动功能,只有调速功能。
想要额外的获取制动功能而不进行设备追加投资,无异于等着天上掉馅饼下来。

滑差电机的电磁调速器是一个电位器,其实也可以人为的给定转速而不需手动调节,但是,问题是,当需要手动调节转速的时候,不是和原先设定的固定转速发生冲突了吗?

网友B:
滑差调速电机属于高能耗的设备,现在还不淘汰吗?改成变频器调速,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还符合当前的环保政策。

网友C:
第2个问题可以买个变频器就行了,我见过生产管桩就用这种变频器。是富凌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