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今天维修一台LG IG5 3.7KW变频器发现驱动有点特别,光耦用的是A315J,电路采用的是自举驱动电路,测量电压没有。请教各位大侠,此电路该如何检测呢

网友A:
自举电路要启动才有电压,要不就拆模块,连接线也可以。

楼主:
运行启动只有下桥能够测量出来电压,上桥测量不出来,动态和静态都是。连接线怎么个连法,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运行启动测量驱动电压时在拆掉模块情况下链接的,将U和模块驱动一端链接 V和W同样,模块内部是通的

网友B:
师傅  你的修好了吗?  LG的  测驱动的线是怎样连接的?  上臂的驱动阻值是8.2k左右 对吧?

楼主(2014-09-09):
更换了一块驱动板。没有搞明白。希望高手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