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控制疑问,附电路图

楼主(2014-08-10):
电路图中,X0与X2共同接受差动B,而X1接收差动A,但是差动B又经过继电器直接与伺服的脉冲输入相连。接线方式是脉冲+方向,不是差动输入。搞不懂,这方向如何控制,还有,PLC如何控制伺服停止,当AB有信号的时候。还不用Y5(图中Y5是脉冲禁止输入,不是使能,标错了。)
求高手解答,交流交流。

网友A:
光有外部接线,没有内部编程是难以理解的

网友B:
控制什么设备,伺服驱动是什么型号的,有何控制要求及控制流程都需要说明。才能帮你解答。

网友C:
就你给出的信息没法很好的帮你,估计X1和X4为你使用的控制器的高速输入通道,用来通过Y4来控制是否对伺服驱动器输入脉冲进行采样.或者是通过Y4控制来控制KM使用KM的通断将B差动输入作为脉冲输入,但这种输入受继电器动作限制频率不可能太高且不稳定。具体你结合现场了解好工艺和控制程序才能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只有外部接线,要知道他在程序中的作用。
尤其是X0跟X2都接在差动信号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的就是一个伺服,东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需要知道,这里的X2的可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