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08-10):
虽然解决了问题,但真不懂怎么会这样!

楼主:
此程序是不完整的。因为取一次性截图,中间省略了许多步程序。

网友A:
楼主,那是啥plc,是步进控制指令吗?和三凌差的不多这是指令和符号不同。

网友B:
回楼上;
看指令是松下的PLC;

网友C: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用了双线圈输出,r7的输出只能有一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奥,多谢。那他用set r7 指令 ,还要用(r70)线圈驱动. 不懂。但我没见到rst r7这样的难到会自动复位。

网友D:
双线圈。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用双线圈,步进指令,虽说不报警,但执行过程中会出问题。

网友E:
  没有看明白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

网友F:
     与PLC的执行机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