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接到一个控制箱线路改造,箱子内装一台微能V63-15KW机器。线路不复杂:把原来变频器面板操作改成端子控制,并与时间继电器等外围器件联动。
辛辛苦苦弄了一整天,通电设置参数时才发现变频器加了密码的。
因为是面板控制,估计上次的经销商是为了防止用户误改参数。
郁闷了,抓狂了,难道一天的功夫全部白费了。
有坛上的朋友知道微能V63的万能码的,能否提供一些帮助?我QQ:46356136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我可以适当出钱,或者拿我知道的厂家万能码作为交换。

网友A:
百度查不到?

网友B:
找到一个说明书,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微能WIN-V63-3R7T4矢量变频器使用说明书 免费下载-广电电器网 www.go-gddq.com
http://www.go-gddq.com/html/BianPinQiShuoMingShu/2012-07/1032146.htm

网友B:
这里可以下载:
微能WIN-V63-3R7T4矢量变频器使用说明书 免费下载-广电电器网 www.go-gddq.com
http://www.go-gddq.com/html/BianPinQiShuoMingShu/2012-07/1032146.htm

网友B:
这是相关的截图:

网友C:
这个比较麻烦
有些变频器貌似没有万能密码吧

网友D:
输入0000后就清除了以前的参数设置,你在设置参数就生效了。

网友E:
按住PRG不放再按2次ENTER看看行不

楼主:
虽然楼上的朋友都没有说对,我还是表示感谢。
万能码肯定有,4位数。

网友F:
同等答案

网友G:
可以打电话到变频器厂家。他们都留有万能密码的。

网友H:
这个还是问问变频器厂家的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是问问变频器厂家的售后吧
售后能告诉你这个?别做梦了。

网友A:
找找合适的代理商或者朋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