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我的意思是在机器上24V的两线的感应器能用三线的代替接上去吗? 机器上三线的感应器能用两线的代替接上去吗? 如能代替的话线要怎么接法???

网友A:
感应器?你是指的是接近开关吧?
这个很难说,我遇到过一次可以用的:倍加福NBB1.5和NJ1.5在S7-200上是通用的。但到仪表上就不能替换了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吧 你说的是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 ?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是不可以的

3线接近 电源 +和—  信号   2线接近 电源+   信号—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

网友C:
这个能替代的不多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替代,如能替代,大部分是2线的,省线降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吧 你说的是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 ?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是不可以的

3线接近 电源 +和—  信号   2线接近 电源+   信号—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
两线接近的电源+ 和信号-能接到三线接近开关中的电源+和信号线上使用吗,反之呢?

网友E:
输出信号一样就可以的。三线多出的一条是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信号一样就可以的。三线多出的一条是电源线。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信号一样就可以的。三线多出的一条是电源线。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接啊?,
   输出线一根,另外一根是电源线中的一根

网友D:
有这个图,应该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