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PLC

楼主(2014-08-10):
请问ABB PLC如何上传程序啊 我用的软件是control builder pl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ABB PLC如何上传程序啊 我用的软件是control builder plus

前提:配有SD卡且先前使用过下载源代码功能键源代码下载到了SD卡中。

符合前提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工程与要上载的工程一致的项目,然后联机,会提示是否下载程序,选择否,然后右击PLC节点,选择上载源代码,上载完解压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