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电机旋转力量不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10):
艾美特F40A-G(400mm、16")落地扇,使用5年了,今年拿出来正常用了没几天,就出现在I(低速)、II(中速)档位不能启动,在III(高速)档位能缓慢启动达到最大转速,然后不论回到I(低速)还是II(中速),都能正常运转,好像I(低速)、II(中速)启动力矩不够似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个调速器开关外形是圆形的,与支撑连杆浑然一体的那种)

网友A:
给电机轴的两端加点润滑油,试一下!

网友B:
电机绕组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了?还是扇叶子变形了?还是轴承缺油?要测试一下电机电压电流,如果无事,就检查风扇叶,再无事,就给旋转件加油。

网友C:
最好把转子拆下来对轴承和转子清理一下再加点润滑油试试。

网友D:
  从描述看,有额外的阻力,如上面几位所说。手盘电机轴,看是否不流畅有。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换电容,轴套加点油就行了

网友F:
把电机轴承用采油清洗一下,再上点甘油试一下。

网友G:
电容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换个电容试试看,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H:
时间长了
老化哦
磨损

网友I:
 卡了  或是 电容更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