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FX3U-3A-ADP模块

楼主(2014-08-10):
请问大侠们,我用FX3U-3A-ADP模块,FX3U的PLC,想测试下模块,线接好后,写入上面的程序,但输入2V的电压,打开监视,D0怎么没有值呢?

网友A:
看下手册,程序不是这样的,AD模块占用输入点,比如设定完成等等状态的监测等等,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