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一台易控变频器上电正常,把模块拆了后给主板上电,启动报DL是什么故障求高手指点

网友A:
DL--短路   输出短路,把模块装上就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不安装模块屏蔽到此故障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驱动芯片,PC929短接9,10脚,316J短接14,16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帮忙看下这种是什么驱动怎么屏蔽故障

网友A:
把每一路的E,DS短接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要是每路短接了,DS E 现在运行报OFF 查每路驱动电压15V -10V都正常,下步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