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解惑!

楼主(2014-08-10):
1,测负压的传感器量程为-500pa --1000pa, 电脑显示为-500pa,一直不变,到现场仪表看显示的-800pa左右,
问题1:为甚么超过量程了仪表还能显示
问题2: 仪表设置4--20ma对应的是-500pa---800pa,我更改为4ma对应-1000pa,电脑上的显示值动了,但显示的自由-300pa左右,比实际值-800pa,高了500pa,怎么理解?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有没有迁移功能?你是怎样更改量程的,能否再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兄弟,好像你把量程的上下限搞错了,上限应该为-1000Pa,下限为-500Pa,4毫安对应下限。20毫安对应-0.1MPa,因为负1KPa为-0.1MPa,这是负压的上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测负压的传感器量程为-500pa --1000pa, 电脑显示为-500pa,一直不变,到现场仪表看显示的-800pa左右,
问题1:为甚么超过量程了仪表还能显示
问题2: 仪表设置4--20ma对应的是-500pa---800pa,我更改为4ma对应-1000pa,电脑上的显示值动了,但显示的自由-300pa左右,比实际值-800pa,高了500pa,怎么理解?
    真如eyujiedianqi所说,量程为-500pa --1000pa,注意:数字1000前面有两道横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好像你把量程的上下限搞错了,上限应该为-1000Pa,下限为-500Pa,4毫安对应下限。20毫安对应-0.1MPa,因为负1KPa为-0.1MPa,这是负压的上限。
没错上限是1000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好像你把量程的上下限搞错了,上限应该为-1000Pa,下限为-500Pa,4毫安对应下限。20毫安对应-0.1MPa,因为负1KPa为-0.1MPa,这是负压的上限。
没错的,他铭牌上写的就是-500到1000pa的范围.

网友D:
拍个照片 或者把型号注明清楚。 对应手册才能更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脑显示为-500pa,一直不变”,
        这是写电脑软件的人,把4mA以下,统统视作量程下限-500Pa闹的

2、“到现场仪表看显示的-800pa左右”
        假设这个-800Pa是真实值
        那嘛-800Pa,对应的输出电流,大约为0.8mA
       而模拟放大的压力变送器,输出电流的最小值,大致为2.2mA ,再小就没可能性了
        所以楼主使唤的,必然会是一头智能压力变送器

3、智能变送器,有本事检测出低于量程下限的压力,
      但它没本事用电流信号描述这个压力,
       因为智能压力变送器的最小输出电流,通常都在3.2mA~3.8mA之间

4、要是不考虑楼主用的压力变送器是头坏表的话,
      那嘛就是说,
      楼主该换头量程更大的变送器鸟,比如±1kPa、±2kPa

.
有理有据,学习了

网友F:
哈哈,7楼的发言好专业呀,每一个问题的解释都是明确和清晰的。与笔者的LOGO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