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子绕组的测量

楼主(2014-08-10):
单相交流电机定子绕用万用表测出来的阻值与用公式R=U^2/P算出来的结果为什么相差很多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出来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值,电动机通过的是交流电,绕组相当于电感线圈,电机的电流大小不是通过你说的公式来计算的。

网友B:
    R=U^2/P
     公式适用于直流.
    单相交流电机定子绕用万用表测出来的阻值与用公式R=U^2/P算出来的结果为什么相差很多?
     电机绕组相当于电感线圈+R,电感所表现出的感抗值远大于电阻R之值.

网友C:
哦,这样呀。

第一,用万用表测量的绕组线圈是直流电阻;
第二,用公式R=U^2/P计算的是交流阻抗。交流电路中的欧姆定律,R应该是阻抗的概念,不是直流电阻。阻抗中包含了直流电阻,也包含了感抗和容抗。

这都是《电工学》的内容和基础知识呦。学过的东西,可不能忘掉,如果没学《电工学》,搞电的一定要补上这一课!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