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机电阻

楼主(2014-08-11):
如题,是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吗?还是有专门的工具?还有就是三相电机线圈电阻是指三个接线柱之间的电阻吗?

网友A:
交流电机的绕组直流电阻,一般比较小,最好是采用电桥或微电阻表测量。可以测量电机的三个引线端。也可以测量单个绕组。都行。

网友B:
测三相电机绕组常用方法:1、双臂电桥,2、用电感测试仪表来测试绕组的电感量,以确定绕组是否有匝间短路。

网友C:
交流电机以为有电感量 所以直流电阻一般很小 功率越大直流电阻越小。4KW以下用数字万用表还可以依稀测出3相是否平衡,超过了那只有拆电机查看了。

网友D:
三相马达只有三个线圈,三个线圈就会有6根线,所以,测量这6根线的学问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
呵呵,
楼主还没有入门吧。

网友E:
万用表只能测个大概。一般都是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F:
5楼说的对

网友G:
一直用万用表测电机电阻的路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三相马达只有三个线圈,三个线圈就会有6根线,所以,测量这6根线的学问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
呵呵,
楼主还没有入门吧。

感觉,末一句文字,去掉的话,也不影响文意。

网友I:
   小功率电机绕组,用万用表粗略测量.
   昨天下午,拿数字表测量了电压380V功率2.2KW的铝壳三相电机的绕组电阻,星型接法,三相的阻值2.1欧姆左右,因表的原因,不很准确,但是结果差不多,基本平衡.
   三相电机线圈电阻是指三个接线柱之间的电阻吗?
    星行接法,每绕组非公共端对公共端(U1/U2,V1/V2,W1/W2)测量的电阻为相电阻.
   角型接法,解开接线端,依次测量U1/U2,V1/V2,W1/W2,测量的电阻为相电阻.如果电机是好的,测量外侧任意两接线端的电阻,测得值加一半,为相电阻.
   大功率的电机,绕组电阻测量,用电桥.

网友J:
大电机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阻值平衡的,需要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