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急救,下文中的隔离式与非隔离式接近开关电路有什么差异?
现场,用隔离式,PLC高速计数器计数正常,用非隔离式PLC高速计数器计数乱跳。
这两种接近开关内部滤波电流具体差异是什么?有哪位做过这个玩意的兄弟,解惑啊!
如果隔离式内部有滤波电路的话,那么滤波电路具体参数有什么讲究?
隔离式,tend产品
非隔离式,tend产品

网友A:
就知道第一个图片可以安装在孔里,而第二张图片的有可能会有侧面感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知道第一个图片可以安装在孔里,而第二张图片的有可能会有侧面感应。
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C:
隔离式的抗干扰能力强,输出信号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他这个抗干扰能力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D:
看隔离式接近开关就进来看了
一般称为屏蔽和非屏蔽,首先检测距离差很多,再就是安装要注意的问题,具体看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