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c

楼主(2014-08-11):
各位老兄我有一s7300内存卡咋写不进去程序

网友A:
用PLC擦除下看看,千万别用一般的电脑进行格式化啊。否者卡可能会报废的。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主、可试过擦不掉感觉MPI与电脑的连接时显示本站地址高,或传榆率设置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