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用的PLSY指令,plsy k10 k100 y0
我是 用的先10赫兹,10秒后变为20赫兹,10秒后变为100赫兹
但是电机没有反应,不转,请问大家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A:
驱动器是否接收到脉冲

楼主:
恩,谢谢提醒,问题解决了,脉冲信号借口有点毛病,还有一个问题?
方向信号我用的是Y20输出,为什么始终是反转,没有正转。。。怎样调整方向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k10写成K-10就反转了

网友C:
改变Y20的状态,应该会有方向变化的。

楼主:
OK了,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