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请问如果第一个子程序中置为M0.0,第二个子程序中的M0.0触点会变化吗?

网友A:
看有没有执行到第二个子程序

网友B:
PLC执行的程序原理是顺序扫描。
当程序执行到子程序1的时候,M0.0刷新了当前状态,子程序2里面的M0.0并不能立即更新当前的状态。如何才能让子程序2里面的M0.0同时执行一样的触点动作呢?
唯有程序扫描到子程序2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子程序全部在主程序中调用了的话,扫描到就会变化的对吧?

网友C:
看你程序怎么编的了!具体事情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