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信号问题

楼主(2014-08-11):
大师们好,向各位请教个问题,目前我在用电脑软件连接了一个USB接口的读卡器在做数据读写工作,为手工下载数据。我想用机器代替人工,但是要解决信号传送问题,要把传送信号变为TTL信号才能与设备通信。那位大师能告知我如何解决此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先上网了解一下:什么是TTL信号,再作以后步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们好,向各位请教个问题,目前我在用电脑软件连接了一个USB接口的读卡器在做数据读写工作,为手工下载数据。我想用机器代替人工,但是要解决信号传送问题,要把传送信号变为TTL信号才能与设备通信。那位大师能告知我如何解决此问题,万分感谢

淘宝,USB转TTL,最便宜的3元钱一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还是用带光电隔离的TTL转换器,否则会烧了设备的,接触设备人也不安全。你要是听了那个自以为是的专家用3元的淘宝便宜货,别怪我没提醒你。3元的淘宝便宜货还是留给那个万能的专家自己用吧。

网友D(2014-10-29):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