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做的小系统上位机想采用Wincc监测机器的启停和物位的高度
机器的监测采用无线收发-----开关量采集模块(Modbus协议)---组态软件;
物位计支持Profibus----组态软件  ,这么做对么?
还是实现该功能一定需要PLC?

网友A:
如果你有编程能力的话,连Wincc也可以省掉了,采用开源软件就可以了,软件费用都是纯利润了。

网友B:
如果你想使用物位计用Profibus总线直接连接上位机进行显示数据,那么,你的上位机打算如何进行硬件连接Profibus总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真么有想,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C:
肯定可以,不用PLC,在WINCC里用通信控件,然后买个232转485的头子就可以实现组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