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一变频上电在静态时测6路输出电压有5路10V 1路9.7正常吗????

网友A:
没有太大影响,这是由于稳压二极管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B:
看样子问题不大啊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本身能够正常进行工作,那么,它在待机状态下的所有电压参数,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