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前几天在仪器仪表栏发过类似的话题,可是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现手头有一款废旧机器上拆下来的二手欧姆龙 E5CN-Q2T 温控器,之前都是接收的热电偶信号。现在的方案是滚筒加热,要测试滚筒表面的温度,很显然这个接触式的热电偶就不能用了(滚筒不停的转动,热电偶是固定的),所以要用一款非接触式的红外温度传感器来感测温度并反馈给温控器信号,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也看了说明书,但还是太明白,朦朦胧胧的感觉,上面说的是可以  接收热电偶和铂电阻等多种输入,也给出几种对应的参数,但是就是不理解,向一家卖红外传感器的咨询,他们也是问接收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这个看的真的是不太明白,截图上来,希望懂的这方面的前辈能给以指点,在此谢谢大家了!(很急,外围线路都接完通电测试运行ok了,就差这一个红外温控器就可以出货了,老板和客户都在催~~~)
图中画圈圈的两个参数0-4有什么区别吗,这点看不懂
下面是客户给的几款红外传感器,哪个可以用,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的?(1)

(2)

(3)

网友A:
你问:“图中画圈圈的两个参数0-4有什么区别吗”,0-4对应的就是你所选择的输入信号类型了。如热电偶、热电阻多输入,如果设定为1,则表示输入接PT100铂电阻,显示温度可在-199.9-500.0度中选择你所需要的范围。其他以此类推。当使用0-5v, 4-20mA输入信号时。假设你用0-5V输入,则输入类型选择用:模拟量电压输入,设定为3。当用4-20mA输入,则输入类型选择用:模拟量电流输入,设定为0。

从你列的红外温度的参数看,输出信号都是0-5v, 4-20mA的,你的二手表用不了,只有换表,只有用E5CN-Q2L或者选择国产控温仪。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吧
温控仪不是接受的电阻值进行换算的嘛
电流电压信号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问:“图中画圈圈的两个参数0-4有什么区别吗”,0-4对应的就是你所选择的输入信号类型了。如热电偶、热电阻多输入,如果设定为1,则表示输入接PT100铂电阻,显示温度可在-199.9-500.0度中选择你所需要的范围。其他以此类推。当使用0-5v, 4-20mA输入信号时。假设你用0-5V输入,则输入类型选择用:模拟量电压输入,设定为3。当用4-20mA输入,则输入类型选择用:模拟量电流输入,设定为0。

从你列的红外温度的参数看,输出信号都是0-5v, 4-20mA的,你的二手表用不了,只有换表,只有用E5CN-Q2L或者选择国产控温仪。
或用ES1B红外温度计
可以接模拟信号的表很多

楼主:
谢谢一楼的详细指点,另回复三楼,ES1B当初是考虑用过,联系了几家代理都是4-6周的订货期限,来不及了的,谢谢你们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再看了下说明书,是可以利用E5CN-Q2T的23号参数来接收0-50MV信号的,即红外温度计的0-5V通过电阻分压就可以得到MV信号了。你看看你的仪表能否设定出23号参数?如果能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