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FX3U控制J2S-40A的伺服,马达作180度的正反转,马达上还套了个1:5的减速机。运动过程中发现,马达在运动到位和反回来到位的时候,很明显有减速,导致这一步跟不上机器速度。调整D8343,D8342,D8348,D8349这几个参数,发现没有明显的变化。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马达的运动速度?我想再换一个700瓦的,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指令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对定位drvi

网友B:
D8348,D8349,调整Y0脉冲输出口的加减速,旋转180度,应该是视觉产生的错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错觉,观察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加减速。我另外2轴没有带减速机,看不出来明显的加减速。

网友C:
這個肯定有加減速的,你只能盡量縮短加減速時間,電機從靜止到目標速度肯這不能一步到位,只有從程序上考慮,比如需要同步的話,你先給定一個提前量,讓電機提前一點時間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