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请问OMRON有像三菱Q系列那样用CC-link连接的远程IO控制的PLC型号吗?

网友A:
当然,现场总线COMPOBUS S或者COMPOBUS D,如果用C200HW-SRM21的主站(好像是这个型号,差不多表情),就选个C200之类的CPU,还有其他类型的主站,你选其他CPU,具体还是看看手册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