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测试

楼主(2014-08-11):
由于经常维修伺服电机,使用永宏plc,迈信驱动做了一个测试台

楼主:
换下的一部分编码器,有内密控,多磨川,宇衡

楼主:
换下的西门子伺服电机编码器,1fk7上面的,亨士乐

网友A:
迈信ER100伺服有内部使能和手动运转。

网友B:
不错的分享,赞一个。
永宏编程口连接的是什么?电脑?触摸屏?文本?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是修伺服电机的,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前几天,我拿到一个2手的三菱电机,驱动器是J2S的。0.1的精度,8192/225的电子齿轮比,我给1800个脉冲电机应该旋转180度,但是电机却走了接近720度,我当时也判断是电机的问题,而且我也发现电机编码器段开封过。后来确认确实是这样,换了个电机就好了。请问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说编码器一开封就会造成马达走不准?

网友D:
有了测试台  楼主工作就方便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维纶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伺服电机,一般现在日系,欧系伺服电机编码器都是走总线,编码器坏了,换的话找零点很麻烦,如果编码器动了,就位置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