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看各位师傅能不能帮忙解决下。厂区里有段工作线灰尘较大,安装水喷头,水雾除尘。怕管道水压不够就安装了台加压水泵,现在老总嫌加压水泵一直开着,就想改成那种,水压不够,加压水泵工作,水压够就不工作。看各位师傅有谁能帮帮忙,如何操作。。。。。。附加说明下:加压水泵是3KW,加压水泵前面就是1个水管闸阀,加压水泵后面就是200米左右的管子,其中有几处喷头~  说实话,我觉得真没这必要·

网友A:
加个压力开关看看...

网友B:
加压力开关泵会起停频繁容易烧电机。考虑下恒压供水。啧啧,加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但这个费用老板会同意不?

网友C:
呵呵,老总的想法是好的,节省电费,节约开支。
但是老总的想法成立吗?也就是水泵是否供水压力过剩了呢?有了验证的思路之后,就的要验证得出结果,安装指针式水压表,查看开机与停机之间的压差。

网友D:
三楼说的有道理!
水泵前面只有200米管道,蓄水压差那里来呀?
变频恒压控制费运不低,对节能而言效果不大!
还是依照三楼加个压力表,统计前后压差,分析可行性才行,否则吃力不讨好

网友E:
    投资费用,运行费用等等都要考虑的.

网友F:
增加一台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设定好压力自动运行

网友G:
说明白点就是叠压供水,自来水接增压泵入口,出口就是喷洒器。

有时入水压力低流量低需要增压泵,但有时入水压力恢复后可能大于之前增压泵输出压力。

最廉价方案摸准压力波动情况,找到规律,电接点压力表+ 时间控制器,再适当时间段设定增压泵工作。

还有就是恒/变流量,需要变频器+plc加电动执行机构,当变频器工作在30hz附近 变频器停止工作,电动阀打开,进水口跟出水口相连。

恒/变压供水与恒/变流供水类似,只是没有恒流供水节能。 这两者成本是看得到的,3kw变频器+plc+电动阀+改造 成本没5000下不来。 忽悠不动老板花5000+改造设备 就用第一种方法,时间段+电接点压力表控制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电接点压力表简单易行

网友I:
1、在增压泵进水口前加装压力测量装置,用电接点压力表最省(低开高断,有一个区间的),压力仪表目的是要测量管道自有压力,安装在不受增压泵影响的地方或者影响小的地方(安装太近,压力表受水泵影响太大),缺点:电接点压力表好像容易坏

2、恒压系统。在增压泵进水口前加装压力表变送器(需24v电源),把压力信号送给变频器,变频器再控制电机运行,在变频器内设置使用PID控制水泵,设置好目标压力,调试好PID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J:
就弄个指针式的压差开关,里面有高压点和低压点,又可以做压力表显示压力。还要考虑止回,防止压力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