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飞兆变频器故障现象,启动后不能停止!参数已经复位,调参数不管面板还是端子都不可停止,是CPU故障吗?

网友A:
参数没问题那可能CPU板有问题了啊

网友B:
断电,重启,并恢复出厂,不得,送修。

网友C: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楼主: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但发现直流母线电压不对,显示为620~645不等,但不跳过压,实际是532,应该没有关系啊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部分修好了,还是不能停止,把停止设成X1,启动设成X2也不行,说明不是外部端子输入的问题!

网友D:
如果设置成面板启动,面板停止也停不下来?
那就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E:
回复出厂设置有故障依旧,哪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F:
估计CPU板有问题了啊

网友G:
好了说说什么问题啊!

网友H:
是啊,大家都等着看答案,是怎么好的?有个交代,才是完美好帖噢。

楼主:
进入参数表,将说有的节能参数全部关闭,就好了,一个一个排除,发现AVR功能关闭和节能运行同时关闭就可以,单关一个不行!

网友H:
这也许是程序上的漏洞了。是啊,怎么想,也不像是硬件上的故障。楼主能细心到这种程度,并排除了故障。可喜可贺了!
而且,楼主也完善了一个好帖,赞许!

网友I:
如果硬件无故障,格式化参数是必然能停机的。如果这也正常可直接去跳楼了

网友J:
变频器的AVR功能是怎么一回事,看了K版在“AVR功能”中的回贴很有收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89095

网友K:
恢复出厂设置,不会把AVR功能数据给漏过去吧

楼主:
因为机子已经送给别人了,没法再试!下回有机会去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