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一个恒压供水系统装有两台水泵,一台15千瓦,一台37千瓦,分别配置MM430 15千瓦和37千瓦的变频器各一台,淡季只需用15千瓦的泵,旺季只需用37KW的泵,请教各位,在泵的公共出口管道上用于信号反馈的压力变送器(两线制4-20mA)能否只安装一个,节省一个压力变送器,如下接线,

另外一个方案是只配一台37千瓦的变频器,淡季接15千瓦的水泵,旺季改接37千瓦的水泵,因为始终只用一台泵,节省一台变频器的投资,37千瓦变频器带15千瓦的电机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用一台变频切换控制的电机这方案可行,最经济的……

网友B:
没这么用过,不过,你可以试试,把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C:
电压型可以, 电流型没试过。两天变频器输出一般都有电位差,况且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有几百欧内阻,可能会有影响,可以用磁保持继电器切换,用互锁电路,成本最低,稳定性最高。

网友D:
   楼主的图是可以用的,我已曾用过。即将4~20mA电流信号串联供两台变频器使用,但其输入电阻将增大至250Ω,对有的恒流源仪表显然是大了点。但如果出现电流信号回路开路,则两台变频器都没有了频率给定信号,会有安全隐患。再就是两个电流信号无法共地会引入干扰。
   现在我采用的方法是:把4~20mA电流信号并联供两台变频器使用,对恒流源仪表基本没有影响,但并联接线比串联接线的可靠性要高,变频器的设定也简单。我在两台55KW一开一备的锅炉给水泵应用中,采用的就是这种非常规的接线方法,经多年使用一直可正常运行。
   还有就是把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1~5V电压信号,将电压信号并联接至两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使用,对两台变频器的频率偏置、频率增益参数进行设定。

网友E:
最优的方法是用变送器给信号给37KW的变频器控制一台37KW的电机,变频器有PID控制,设置好要达到的压力就行了,淡季变频器会降低电压和频率运行,37kw的电机不会马力全开,只会使用一部分的马力,省电。旺季变频器根据压力会加大电压和频率使37KW电机马力全开运行。

网友E:
这种方法可以控制压力在一个自己设定的数值上(当然上下有点波动,看你变频器的PID参数是否调的好),你要的只是压力稳定,然后设备最省。大变频器可以带小电机,但是在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是可以用的,我已曾用过。即将4~20mA电流信号串联供两台变频器使用,但其输入电阻将增大至250Ω,对有的恒流源仪表显然是大了点。但如果出现电流信号回路开路,则两台变频器都没有了频率给定信号,会有安全隐患。再就是两个电流信号无法共地会引入干扰。
   现在我采用的方法是:把4~20mA电流信号并联供两台变频器使用,对恒流源仪表基本没有影响,但并联接线比串联接线的可靠性要高,变频器的设定也简单。我在两台55KW一开一备的锅炉给水泵应用中,采用的就是这种非常规的接线方法,经多年使用一直可正常运行。
   还有就是把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1~5V电压信号,将电压信号并联接至两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使用,对两台变频器的频率偏置、频率增益参数进行设定。

我只知道电流元件一般是串联,还不知道并联的接法,请教把4~20mA电流信号并联供两台变频器使用的并联接法是不是如下图:帮助看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F:
还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水泵经济实惠,这样只需要设置一台变频器的参数,至于电机可以用两个交流接触器在变频器的出线端手动切换,这样就只用一台变频器一个传感器即可。

网友G:
1、我一直带两个负载的时候都是并联输出。需要变送器带负载能力好,我之前ATV71输出就带了一个数显表一个经过隔离器进PLC。
2、可以用一个变频器来切换两个电机参数。

网友G:
楼主用第二个方案吧。用两个接触器来切换两台电机,变频器参数设定两台电机参数组进行切换。

网友D:
就是这样的接线原理。但建议从变送器负端引出两根线到变频器+端,有条件负线端也引出两根线到变频器-端。一是两条线的电阻基本相同,二是方便将来的维修人员,这样较直观明了。从变频器端并出也是可以的。但以后有可能会对新的维修人员造成费解。
这只是解决了压力变送器的信号问题,换用水泵后,有可能需要改变一些变频器参数的设定。

网友H:
楼主那样是可行的,我现场用过。
我现在在现场不建议那样用,正如上面所说其中一台有问题可能两台都会都没有了,而且现场出现过这样问题。如果确定仅一台设备运行。我的建议是加个中继,也花不了多少钱,具体继电器是手动还是自动那就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