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一大早去客户那里,说是有18台直捻机同时停车,变频器全部报警:恒速运行欠电压。
我说你要查查你的总供电线路和变压器这路的配电了!
一会机器基本都开起来了,无聊,看看毕加诺的喷气织机,对下图中的电机感兴趣:

大家都看到那个三根电线了吧
一根是电机线,另一根是编码器线,最后有根应该是电磁制动线?
大家说说呢?

网友A:
电线上不是有标号吗?图纸看看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么有图纸哦,偷窥的

网友B:
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大早去客户那里,说是有18台直捻机同时停车,变频器全部报警:恒速运行欠电压。
我说你要查查你的总供电线路和变压器这路的配电了!
一会机器基本都开起来了,无聊,看看毕加诺的喷气织机,对下图中的电机感兴趣:

大家都看到那个三根电线了吧
一根是电机线,另一根是编码器线,最后有根应该是电磁制动线?
大家说说呢?
我能说少见多怪吗?开个玩笑,我们公司的SEW电机 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编码器线,一个电源线(里面额外2路有整流块整成24v给刹车,)还有就是温度线.

楼主:
么见怪兄弟,我在国内三流民企,没有具体接触过这类电机,知道SEW非常OK,嘿嘿,谢谢提醒,温度检测也是可能的,但是个人不认为是温度检测线路,因为不要这个功能,但是电磁制动到有可能,如果电机线来转的话,这可是变频调速的啊,PWM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