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请问:37KW的2级双线并绕的,电机重新绕组以后怎么接线呀?

网友A:
几年没修电机了。记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是两路进火,两级一共六个线圈,十二个头,六根线,头接头还是头接尾就不记得了。

网友B:
看看图片我给你参考看看。多少槽的,跨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图片我给你参考看看。多少槽的,跨距是多少。
36槽2级四线并绕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连6圈的,2路进火的,头尾为进火的。我也不知道该和你怎么说了的看实物才能了。

网友B:
这个是4级的你看的参考一下。

网友C:
已经忘记是怎么绕线了,坏了直接外委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4级的你看的参考一下。
先谢谢老师了!!
和2级的完全不同呀!

楼主:
2级的四线并绕,两路并接的。节距是1-14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有照片吗,我看看你的怎么绕的跟你说。

网友D:
电机真的讨论起来还是很有学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照片吗,我看看你的怎么绕的跟你说。
谢谢!还没有照片呢。
双层叠绕,节距是1-14的,每项两组,每组6把线,每把是4线并绕24圈,出线头为两组并接8颗线。

网友B:
回复 楼主:
每相2组每组连6圈的,把每相2组的线圈头尾并出来就行了。能明白吗

网友B:
看看我画的草图能看的明白吗。

网友E:
我就读书时学习过绕线
工作后还从未实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画的草图能看的明白吗。
看清楚了,不过感觉哪里有点缺陷。U1V1W1    U2V2W2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F:
2级的好弄啊, 查查铁芯多少个槽,分两半,然后尾头尾头的接上,分别接六组,在把对着的两组尾头接上,2级一般都是风机,Y型接法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出来的6个头分首位接角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级的好弄啊, 查查铁芯多少个槽,分两半,然后尾头尾头的接上,分别接六组,在把对着的两组尾头接上,2级一般都是风机,Y型接法就行了。
水泵也是两级的,Y型接法一般是矿用防爆电机。地面上都是三角。

网友G:
楼上说得很好啊,一般按电流方向来看,如果是2路的,那么进去电流方向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级的好弄啊, 查查铁芯多少个槽,分两半,然后尾头尾头的接上,分别接六组,在把对着的两组尾头接上,2级一般都是风机,Y型接法就行了。
谢谢指导,我们的是角接的,用于空压机的。怎么确定U1U2 V1V2 W1W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