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一 蒸发器热油三通阀不能自动转动,
 现象:上位机显示的是98%,现场显示刻度为3%,应该是反阀
 后果:热油一直开启,蒸发器压力达到了14公斤,设置的是12.5公斤,热油不关蒸发器压力会持续升高,直道安全阀动作,但其他需要热油的地方温度会升不起来
 分析:他完全PID控制,上位机没法开启,要开只有用内六角10个的扳手移动,在执行器坏了的情况下,要想不停机,可以叫操作工根据蒸发器压力,手动调节阀的开度。
  拆开盖子,发现指示灯红色保护灯亮报警(正常是熄灭),将电源线断开后,重新接上(带电)后(没有复位按钮,只能断电复位),转动正常。由于摸电机温度40°左右,排除由于外部过载引起的故障(比如减速机缺油卡主,)。
  排除铜套损坏 ,因为里面铜套坏后的症状是:电机转动不停,执行器不升降,
  仔细观察,发现启动电容已经裂开,且有很大的鼓包,判定电容损坏,抄下电容450v,10uf
 总结:电容损坏,导致电机启动无力,启动电流过大,控制器保护动作。
  后续观察发现,由于没备件 电容也没换,电机任然能启动,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就是,电容损毁只是减低扭矩,增大电流,但长时间工作容易烧电机.特别是电容被击穿时会导致电机单相运行.直接烧毁.
二 1#堆垛站升降台不下降处理方法
1,看B234光电开关是否有亮,不亮的话,看是否反光板灰尘多了,
2,b234亮,检测长度,宽度方向齐边汽缸是否回到初始位置,
3,在初始位置,在看汽缸是否一直得电,(观察电磁阀的灯)
4,汽缸不得电,检测叠板台挡板是否在高位.
B234下面的光电B235是给换堆垛信号的.1#升降台升上去后,B235会熄灭,如果一闪一闪的,或者亮的话,2#堆垛站满了,1#堆垛站的盖板不会打下来,换不了跺.
三 喷胶嘴8#阀关不到位总结
  1,现场看了,4,6,8,10#传感器的线都没有固定,怀疑是传感器移位造成检测不到故障.但那个传感器卡得很紧,用手没法移动,刚开始以为是用内牛角锁住的,找最小的内牛角都大了,传感器始终没法取出来,又不敢用强,怕把传感器弄坏了.后来周师用电笔轻轻一翘就起来了,调整位置OK!
  总结:现场经验不熟,导致简单的问题处理不好.其实有磁铁的话,靠近传感器,给阀关闭到位信号,再打开阀门,也能快速解决问题.
四:,测负压的传感器量程为-500pa --1000pa, 电脑显示为-500pa,一直不变,
 到现场仪表看显示的-800pa左右,
 用压缩空气吹少气管,明显感觉有负压后,上好气管,还是-800pa,判定是超压所致.
 退一步讲:主引风机出口的气压传感器与干燥引风机入口的气压传感器都显示-500PA且一直不动,(他们测的是同一个气压),假如2个传感器同时出故障,我相信这概率不会超过5%.
 仪表设置4--20ma对应的是-500pa---800pa,我更改为4ma对应-1000pa,电脑上的显示值动了,但显示的只有-300pa左右,比实际值-800pa,高了500pa,并且有黄色报警,后来将其恢复.

五:0310砂光粉缓冲仓螺旋开不起来,
  现象: 刚开始以为是料堵死了所致,叫操作工清理螺旋,但开启一会电机又停了(电脑上显示的),现场看见的螺旋一点没动,电脑上也没抱跳闸故障.非常不合理
  后来仔细检查 ,发现是链条断了,这就能解释上面的现象了.因为旋转检测在电机从动端,旋转检测必须有信号反馈,电机才能运转,链条断了,运动自然检测不到,电机开启后就会停,
   单纯堵转,螺旋会挣扎着动起来,在动不了的时候(热保护动作),会停止,不会一直不动.且上位机会显示跳闸报警.
六关于轻重缓急
  一切以降低停机率为首要考虑,不影响停机的故障,都必须让位于肯能影响停机的巡检,故障处理等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浏览了一下,记录比较详细。

网友B:
工作经验为别的有需要的师傅很大的帮助

网友C:
不错!
现在堆垛机用的越来越多了
我是2003年开始接触那玩意

网友D:
    有分析,有结果反馈,有记录,好.

网友E: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F:
支持楼主!善于总结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F:
对了希望楼主能配一些设备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