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嗡嗡响

楼主(2014-08-12):
30kw的料条拉木机,星行启动时噪音很大,启动完成后,噪音小了点但还是有噪音,咋办? 还有3个接触器不晓得是哪个有声音,怎么判断是哪个发出的噪音. 长时间运行有什么后果?
我用压缩空气在外面吹了吹灰尘,没什么效果

网友A:
应该是星接触器噪音大。可以拆开把铁芯清理一下,看看短路环是否脱落。

网友B:
楼主你是持证上岗吗?
据你所述,知道星三角起动运行原理,最大声的接触器就好找了。要不就仔细观察下也不难发现。

网友C:
闻闻响的接触器有震动的

网友D:
接触器电磁铁的声音

网友E:
把电机的主回路去掉,一次给接触器通电试试,应该能找到。

网友F:
这个可以听声音判断吧,不行手摸下接触器外壳,应该很明显的

网友G:
接触器铁芯吸合不好,或者铁芯生锈。以前我遇见过的,打开接触器自己处理下就行了。

网友H:
接触器用了多长时间,是否一直有这么大的声音;可以按5楼的方法试试。
可行的话,也可以拆开检查。

网友I:
铁芯生锈了或者短路环坏了,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J:
我厂控制柜之前也是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是直接换的接触器

CJ20系列的    63A

拆下旧的看了
短路环固定的4个螺丝松了3个,坏了一个。
现在修修用到别的地方,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K:
一个一个试一下

网友L: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短路环问题,不影响使用,但要检查

网友M:
我认为是接触器的线包U型铁芯接触面有异物导致的,把它拆了,线包拿出来,对U型铁芯的接触面清理,然后再重新装好就OK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回,有时新的接触器就会这样,拆了清理异物再重新装好,问题就可解决。

前提条件:线包得电,磁铁动作以后嗡嗡响。

网友N:
接触器铁芯接触面有粉尘异物产生间隙,可以拆开清理干净。

网友O:
磁芯用细砂纸打磨下就好了

网友P:
接触器触点不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认为是接触器的线包U型铁芯接触面有异物导致的,把它拆了,线包拿出来,对U型铁芯的接触面清理,然后再重新装好就OK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回,有时新的接触器就会这样,拆了清理异物再重新装好,问题就可解决。

前提条件:线包得电,磁铁动作以后嗡嗡响。
没拆过,准备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闻闻响的接触器有震动的
谢谢你,太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铁芯生锈了或者短路环坏了,自己拆开看看。
多谢,我以为从外面就能清理呢!还用压缩空气吹了,看来必须拆下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触器铁芯接触面有粉尘异物产生间隙,可以拆开清理干净。
我也觉得是这样,哪里的纤维粉尘含量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厂控制柜之前也是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是直接换的接触器

CJ20系列的    63A

拆下旧的看了
短路环固定的4个螺丝松了3个,坏了一个。
现在修修用到别的地方,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多谢分享,原来短路环螺丝松了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短路环问题,不影响使用,但要检查
多谢,

网友Q:
用手摸摸感觉
找到后拆开做卫生

网友R:
找出异常声响的接触器,打开上盖,取出铁芯用细砂纸清除铁芯端面上的锈蚀、污垢!清理洁净后即可!

网友S:
看哪个接触器抖动的厉害

网友T:
新的接触器往往也会出现异响,U形铁芯的接触面上有油渍,放久了或使用久了后上面沾染些灰尘所致。

网友U:
哥,直接换新接触器呀
接触器响,电机启动也响,接触器缺相啦!
在不还接触器马达都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U:
哥,直接换新接触器呀
接触器响,电机启动也响,接触器缺相啦!
在不还接触器马达都烧啦!
问了班长,他的意思也是换新的,几十块钱一个的东西

网友V:
检查接触点是不是起弧,烧坏触点。
触点烧的不严重,用细纱布打磨触点(不能打磨的太多,打平即可)。
触点烧严重,直接更换。

网友W:
断开主回路,控制回路单独给电,逐个检查即可

网友X:
有噪音的接触器震动很大的啊

网友Y:
接触器铁芯吸合次数多了,可能有剩磁现象,打开用细砂纸打磨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