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22KW的三相380V的液压泵可以直接启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启动电源要强大,要经得起启动电流(6倍以上电机额定电流)的冲击。否则就改为,星角变换的启动、软启动或变频器的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哪种方式比较简单呢,除了直接启动的。我有PLC

网友B:
怎么启动和PLC有什么关系了。plc是控制起停的,一般液压的都可以直接启动。电机不大,我们45KW的都直接启动。

网友A:
换成星-角启动吧,启动时电机星接,电机转起来以后,再转换成角接。星-角启动,是一种常见的工频直驱启动方式。典型电路很多。自己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加你扣扣吗214186792

网友B:
回复 楼主:
393513096

网友C:
可以,电机不是很大,但要考虑进线容量

网友D:
电动机能不能直接启动,关键看变压器的容量,只要变压器允许完全可以直接启动,一般要求变压器容量≥5倍电动机功率。

网友E:
可以直接启动的啊,我厂20千瓦液压电机都直接启动。

网友F:
可以,以前30kw都直接启动,但是最好星三角,对电机和电网损害小

网友G:
主要还是看你配电房变压器容量。一般直起是没有问题滴。

网友H:
7.5KW以上就要降压启动

网友I:
不要省钱
还是加个降压的

网友J:
完全取决于你厂里配的变压器容量;

网友K(2014-11-29):
   启动时干扰别的正在运行的机器让别的机器异常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