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一个37KW的,上电不运行时,风扇也转;一个18.5KW的,上电不运行时,风扇不转。
18.5KW的是不是风扇电路有问题呀?
查手册,参数里没有专门设置风扇的项目,应该不是参数设置运行时运转。

网友A:
欧瑞F1000的有参数可以调的

网友B:
运行转不转哦,有的要运行才转的

网友C:
估计还是参数控制的。

网友D:
大功率强制散热,小功率运行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强制散热,小功率运行散热
这个变频器修好了。你的答案正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强制散热,小功率运行散热
这个变频器修好了。你的答案正确!
   说明变频器厂家做得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