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4-08-12):
我现在测一轮子的行走距离,方案准备用绝对值编码器测量,轮子在轨道上有打滑的现象,这样测量编码器准不准,谁知道啊,非常感谢

网友A:
绝对值的编码器可以主要是的看你的安装方式了,要是有打滑的话计算就不是那么准了,看你的误差要求多少。

网友B:
打滑了肯定不行。它主要是测量转了多少圈,一圈多少距离,但打滑了实际行走距离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C:
打滑一般应该都是主动轮吧,可以装在从动轮上么。

网友D:
用条齿轨道就不会有打滑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在从动轮上这个办法好,非常感谢

网友E:
既然打滑,就装从动轮呗,即使不打滑也要装从动轮!

网友F:
这里还有问题呢:

比如:轮子是刚性的吗?如果是,他与地面的摩擦打滑怎么计算呢?你不是测的行走距离吗?

再比如:轮子是轮胎的,轮胎的有效半径是可变的,随充气大小和负重不同,其车轮的有效半径会变,那行走距离也准吗?

所以说,楼上各位所述的从动轮装编码器的做法,也就是一个大概其。谈不上精确测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里还有问题呢:

比如:轮子是刚性的吗?如果是,他与地面的摩擦打滑怎么计算呢?你不是测的行走距离吗?

再比如:轮子是轮胎的,轮胎的有效半径是可变的,随充气大小和负重不同,其车轮的有效半径会变,那行走距离也准吗?

所以说,楼上各位所述的从动轮装编码器的做法,也就是一个大概其。谈不上精确测距。
不同的应用场合有不同的方法,如果无法知道准确的现场条件应用需求,无法准确回答。很多情况下我都是要问清楚了才能选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要求那么准确,只是一个测试平台用的

网友H:
最好让编码器和被测物直接接触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正是因为是测试平台,所以我才强调这个,测试平台对测试技术是要有说法的,除非是自己做自己用的简易装置。作为一个测试设备,其测试方法、测量误差都是要有说法的。而且国家也有相关的标准。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把测量数据拿出来,会被推敲和质疑的。因为,对于各种不可预见的测量误差,无法估算。只能是大概其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机械的同事说装在从动轮,滑车在轨道上行走的过程中,存在会有从动轮悬空的情况

网友I:
先解决打滑问题

网友C:
那可不可以换个方式安装编码器,比如专为编码器装个轨道,当然这要考虑成本了。还有想想别的测距方式。

网友G:
问的问题没有看到是移动小车往复运动,还是输送带一直向前循环转动,还是测量轮测定长的一次往复并循环运动?
移动小车的是装在从动轮上,并以弹簧下压,主动轮有刹车,刹车后因惯性向前还有一点滑动,不适合装编码器;
输送带的可直接装在皮带轮上,确定不会打滑,但输送带一直向前会超出绝对值编码器量程,故此可以隔一段时间重新复位,也可以扣除一点滑动误差,现在有电子多圈编码器,复位很简单;
定长测量(裁切),关键是解决测量轮端面的打滑问题及跳动问题,有靠自重也有用弹簧。
不同问题有不同处理方法,上述其实到实际应用还有不同,也不见得可以照搬。
另,有时用的不是绝对值机械齿轮式真多圈编码器,内部靠计数的,或者本身就是计数+电池的,或者一些抗干扰品质有问题的,干扰后计数累加数据出现问题,厂家也会拿“打滑”搪塞“。

网友G:
有些假绝对值编码器的,比如内部是有电池+计数器的,或者单圈绝对值+多圈计数的,往往会以现场“干扰”,“打滑”蒙混,我有时只能慢一拍先了解了情况再能回答。
有时回头一下看看,先确认一下编码器选型,可以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