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求大师帮忙。
AB PowerFlex753的变频器如何把英文调成中文,最好是详细步骤。

网友A:
基本上是没有中文版本的,如果有就是在设置向导的时候可以选择语言的

网友B(2015-01-30):
刷一下固件,用
这个软件,然后再用DriveExecutive软件做向导就行

网友C(2015-10-13):
怎么没有中文

网友D:
把HMI刷入中文固件就可以,我刷过几台。

网友E:
AB PF70可以刷成中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