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我现在调试三个松下伺服电机,两个较正常,就是停止发脉冲时,还要转几秒钟才停,这该如何调节?第三个电机发脉冲不转,但是JOG模式正常转,而且电机发热比较严重,之前噪音特别大,按书上的调了一下惯量比,然后电机不响也不转了。请教我该如何调整,书上哪些增益调节好多好复杂,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调节什么增益?

网友A:
调增益都没多大意义,首先要保证它能正常运转。就发多少脉冲走多少行程。你说停止发脉冲了还转几秒,肯定都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电机换个驱动器电机可以正常运转,就是不发脉冲电机停下来时有嗡嗡声,现在确定电机有点问题了。关键是原来那个驱动器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两个电机都不能驱动,把大多数能调的参数都看了一遍,和其他的驱动器都一样的,为什么不能驱动呢?难道说也坏了?真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B:
松下的电机挺好用的啊,我基本拿来就用,都不怎么调,一般就是改改电子齿轮什么的。

网友C:
控制模式,位置控制。增益用墨认值。

楼主:
汗呐!是PLC的原因,PLC的输出口灯亮但是不发脉冲,4个口就一个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要是有示波器检查接口信号就好了。免去了不必要的置换,懵事,盲目,徒劳,无功而返。所以说,检测手段和检测方法是多么的必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确实把懵懂、盲目、焦虑、无功而返都走了一遍啊!

网友E:
原则上如果是脉冲控制的话,没有脉冲,伺服会立即停止的,不会犹豫几秒种的。你的控制方式是?

网友E:
增益只是调,他的惯性冲出量大小,和响应性快慢,你的等几秒才有反应,与增益关系不大,查线路,和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开始我设置的是10000个脉冲一转,电机又经过100:1的减速器后,速度特别慢,然后还有停顿几秒的现象;后来改成1000个脉冲一转,电机可以快速转了,看不出有惯性现象。虽然问题没有了,但是原因还没搞清楚。

网友F:
PLC选型对不

网友G:
我一直用松下A5伺服,感觉挺好用的,比较简单,贴两张图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下面是位置控制模式的简单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的,西门子1200控制松下A4伺服电机

网友H:
第三个电机发脉冲不转,但是JOG模式正常转,而且电机发热比较严重,之前噪音特别大,按书上的调了一下惯量比,然后电机不响也不转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刹车没松开吧。。。。。。哈哈哈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没到预定值,不会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松开了,原因是PLC的脉冲输出口物理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懂您的意思,什么预定值?是PLC设置的还是电机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