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有人遇到过麽?
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案麽

网友A:
你好,我这边也有过这个报警,现象和你的一样。我不是很清楚kuka机器人关于急停回路。
一般的情况,机器人端子排上有专门的急停回路的硬接线端子,也有从内部PLC信号发送的急停信号。
你查一下你的现场取得是哪个急停信号,应该是两个取了。或者这么说吧,你这样的情况,八成是也把机器人PLC发出的急停信号接入到生产线控制回路里了。
我个人认为的无效工作模式,可能是机器人系统抽筋,表现在外部就是机器人PLC输出信号全无(always OFF)。而急停信号正常,都是always ON 的。这样生产线控制回路里会报警外部急停。这个是我个人推测,无KUKA官方确认,因为我这边重启一下机器人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用,还有疑问请发现场电气图给我,或者直接联系我 QLL17@163.com 13621584783 Yao.  我对此问题充满兴趣。

楼主(2015-01-26):
已经解决,需要的咨询啊~

网友B(2015-08-22):
我最近也是遇到这样的故障,你时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2016-03-10):
换一个试教器试试,如果报错消除可能是试教器里的控制安全环路的传感器损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重启不能完全消除隐患,出现这个故障很大程度是因为试教器摔,里面电路板的传感器受损造成的。最好找专业人士检查一下电路板,有一个管安全回路的光耦,听说特别容易坏。这个问题是kcp2的通病。前期重启可以消除,后期真坏了很难找原因。亲身经历,查障查了我两个星期,我当初跟你的想法一样

网友D(2024-06-12):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回复一下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外部急停检查了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E:
看到这帖子真是高兴!

网友F(2025-04-30):
外部急停,遇到过,跟5楼说的一样,换个示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