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图中是我截取了部分程序:按下自动按钮,电机开始正转,当按下急停按钮后,y0立即停止输出。问题是,当松开急停,再次打到自动,电机不动,复位按钮也失效,y0不再输出脉冲。

我做过测试,手动程序(点动)在按下急停后,松开仍然可以手动,复位也能用,一旦进入自动程序,急停后就没脉冲输出了。

求解释。。。。。。。。。

网友A:
方向是哪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松开急停后,要再次启动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再次启动 我从手动搬到自动 相当于重新驱动电机

网友B:
M8349置位后再复位下

网友C:
启动按钮下降沿有效?急停过后,启动按钮给了下降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个rst M8349也不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跟子程序的输出保持有关系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事情我遇到过,set 之后一个扫面周期在rst m8349

网友D:
把Y0 也复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这么用的把

网友D:
你设截图程序是完整的吗?要是完整的话,怎么不报错呢,那就奇怪了
把完整程序贴上来

网友D:
最好不要把脉冲指令放在,子程序里。真的要放也要做延时,至少一个扫描周期以上

网友E:
赞同楼上的.建议用主控指令实现这个功能.或者你将急停控制放入子程序,不要切断调用子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 调试确实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子程序的作用在哪里?c语言编多了 不太习惯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很长 没法贴 哈哈

网友F:
你的程序是把自动按键接通后再按启动才行。应你采用了子程序P5口是有启动m0来控制的。

网友E:
突然断开对这个子程序的调用,对DPLSY这个指令是异常停止.
PLC和单片机的编程.单片机需要开发人员自己去考虑整个程序的动作包括系统异常处理等等.PLC是厂家已开发好的平台,它的本身带外围器件在使用过程需要在处理时会产生一些标志位并且定义好.
单片机程序只要编译通过,基本上它就会跑下去,至于你让不让它跑是你定;PLC程序能不能跑是厂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