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4-08-12):
以前用东芝早期的PLC,现象换台达60ES的,可输入端有连三个点是经过关电耦合的,压降厉害,不能触发输入端,怎办

网友A: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输入端接的是什么元件,如何连接的——光电耦合是怎样的。

网友C:
应该是选型没选好

网友D:
低频开关量输入对吧,实在不得,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输入。

网友E:
应该是PNP与NPN没区分型号的吧,你用错了

网友F:
输入电压要DC24V,你的电压很低?

网友G:
说不清楚问题~

网友H:
   画个草图上来,能说得更清楚,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那端子开关量是通过关电耦合控制,我试了下X20以后的端子可以触发,X20前面的多不行,用继电器压降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