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波形异常

楼主(2014-08-12):
一台沃森变频器炸模块,修好后没装模块测量截止负压和激励电压均正常。装模块,串灯泡上电正常灯不亮,运行后灯亮。拆下模块后用示波器测驱动波形,第一次用示波器,哈哈!这波形不正常,请大侠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换了另一台主板没用,换模块还一样!六路波形都是这样的。

网友A:
运行频率要2-3HZ,不然示波器信号抓不住

楼主:
谢谢楼上,有空看看!

网友B:
让咸老师等高手进来分析一下吧!

网友C:
示波器很明显就没有调好。。这样怎么能测到正确的波形呢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第一次用,学习中。

网友D:
目测你的波形上升、下降沿都在跑,尝试调节触发方式和触发电平,使波形稳定触发后才能观察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有空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