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

楼主(2014-08-12):
我用的是3U的PLC,为什么AD模块有时读其中一个通道到某个寄存器的数值会是6万多,不是最大0~10V是对应1000或者2000吗,怎么会上万呢,大家说说了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AD模块?

网友A:
FX的模块可以到3万多,把你的监控截图看下。

网友B:
如果是8AD,这是16位的,-32000~32000;
与你模块的分辩率有关的;

网友C:
寄存器是不是被32位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