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潜水泵紧固叶轮的内六角螺丝经常掉是怎么搞的?螺丝紧的方向应该和电机方向一致吗?

网友A:
加弹簧垫子

网友B:
见过有的螺丝上有一个锁母的垫片没有加一个,弹簧垫也加上试试。

网友C:
螺纹胶用点

网友D:
一般按照设计是越转越紧的。可以检查下螺牙是否正确。正确加弹簧垫和平垫。

网友E:
紧固叶轮的螺丝帽的旋紧方向应当和叶轮的转向相反。
不懂楼主有没有拆卸过落地扇的风扇扇叶片,因为风扇马达的转向是顺时针的,所以拧紧塑料盖螺丝帽是逆时针旋紧,顺时针旋松。

网友F:
螺丝紧的方向应该和电机方向一致吗?如果方向不一致 你也拧不紧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螺丝紧的方向应该和电机方向一致吗?如果方向不一致 你也拧不紧的啊
是啊螺丝 拧不拧的紧你应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