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器问题

楼主(2014-08-12):
24伏三线的感应器能接到24伏两线的感应器上吗?怎么接?

网友A:
不好意思你这样没法接,2线接三线可以,三线接两线没法接只能加一条零线

网友B:
这个问题好眼熟,三线接两线的目前还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伏三线的感应器能接到24伏两线的感应器上吗?怎么接?
   是2线的坏了,准备用3线的代替吗?
   三线的感应器有2种输出类型,PNP,NPN型,这个要和你的2线对应才行.不对应的话,加转换器也可以.

网友D:
不行,少跟线!

网友E:
可以的,我试过,建议不要这样,因为这样极不抗干扰,容易误动作。接近开关建议用三线的,两线的抗干扰明显不如三线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伏三线的感应器能接到24伏两线的感应器上吗?怎么接?
   是2线的坏了,准备用3线的代替吗?
   三线的感应器有2种输出类型,PNP,NPN型,这个要和你的2线对应才行.不对应的话,加转换器也可以.
嗯是的,要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伏三线的感应器能接到24伏两线的感应器上吗?怎么接?
   是2线的坏了,准备用3线的代替吗?
   三线的感应器有2种输出类型,PNP,NPN型,这个要和你的2线对应才行.不对应的话,加转换器也可以.
嗯是的,要怎么接?
   原来2线的怎么接?模仿之.

网友F:
三线有电源线两根,一根输入线,两线一根接COM,一根接输入端

网友G:
没有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