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如何替换

楼主(2014-08-12):
单管机替换单管的时候都要看哪些参数,而且替换的时候要全部换掉还是可以一路一路换,

网友A:
坏那个就换那个吧!上次一台四方小变频器上用的25T120,我用25N120代替一样用的。供参考

网友B:
是的不用全部换啊

网友C:
什么是单管机???

网友D:
我用FGA25N120搭了一块,,,,因为25N120的C E之间没有跨接二极管,不知道行不行??
我搭过并且上机长时间测试过的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D:
有搭过并且上机长时间测试过的师傅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