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编好了程序想跑一下,大家都是怎么测试自己的程序的啊?

网友A:
有PLC还是写到PLC内测试;

网友B:
我知道OLGO!有一个测试功能,当你编辑完成软件后,点击测试按钮,即可仿真测试程序是否执行的正常。如果有问题,会告诉你毛病在什么地方。很有意思。

网友C:
200的PLC也不是很贵,我们都是用实物做测试,仿真软件没有用过,听别人说仿真软件有点问题!

网友D:
200有一款仿真软件,最初是西班牙人做的,国内汉化后网上有,百度搜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E:
200的仿真软件有很多功能都不能用 还是直接实物测试吧

网友F:
是啊,200的仿真不是官方的好多功能不能用。用的时候需要用软件导出个awl(不知道可记错)格式的,然后打开仿真在导入就可以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