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4-08-13):
变频器 SV090iH-4U(CT),显示DRU:Fault   Q6:M/C Fail,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 啊,感激不尽!一拉上开关,变频器就跳闸!

网友A:
作为一个固定的品牌,变频器的故障都会有一个故障表。你没有这个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吗?应该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索要为什么?

网友B:
要不 网上收索一下

网友C:
版主说的对,不明白的故障报警应先向生产商咨询。

网友D:
看一下说明书上有没有啊

网友E:
旁路接触器故障,旁路接触器没有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谢谢!确实是这么回事,接触器有点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很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