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调试一个AVR单片机的程序。LCD液晶屏是1602,我想在LCD屏上显示信息,但是总是无法显示。调试的时候,屏蔽了大部分LCD控制代码,只保留了对RS和RW2个端口的设置。AVR单片机的PC4引脚与RS端口相连,写代码将PC4引脚设置为低电平,但是,当我用万用表测试PC4引脚电平的时候,发现其仍为高电平。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部分代码如下:

void init_port()
{
   DDRB = 0xff;
   PORTB = 0xff;
   LCD_RS_DDR |= LCD_RS;
   LCD_RW_DDR |= LCD_RW;
   LCD_EN_DDR |= LCD_EN;
   LCD_DATA_DDR |= LCD_DATA;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mand(0x28);
   //LCD_en_write();
   //delay_nu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LCD_write_command(0x0c);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ms(5);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delay_nus(20);
   LCD_RS_PORT &= ~LCD_RS;
   LCD_RW_PORT &= ~LCD_RW;
   //LCD_DATA_PORT &= 0x0f;
   //LCD_DATA_PORT |= command&0xf0;
   //LCD_en_write();
   //command = command<<4;
   //LCD_DATA_PORT &= 0x0f;
   //LCD_DATA_PORT |= command&0xf0;
   //LCD_en_write();
}

void main()
{
   init_port();
   LCD_init();
   //INT_init();
   //timer1_init();
   //LCD_write_string(0,0,dis1);
   //LCD_write_string(0,1,dis2);
   //forward();
   while(1);
   //{
// LCD_write_char(3,1,bai1);
// LCD_write_char(4,1,shi1);
// LCD_write_char(5,1,ge1);

// LCD_write_char(9,1,bai2);
// LCD_write_char(10,1,shi2);
// LCD_write_char(11,1,ge2);
// delay_nms(200);
   //}

网友A:
  LCD_RS_PORT &= ~LCD_RS
LCD_RS 的值是多少?要是令RS引脚为低电平为什么不真接令LCD_RS_PORT的值为1呢?

楼主:
LCD_RS_PORT被宏定义为PORTC(端口组C数据寄存器),LCD_RS被宏定义为1<<4。LCD_RS_PORT&=~LCD_RS意思是把端口组C的第4个管脚设置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