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请问各位高手:怎样通过PLC控制AB的触摸屏显示指定画面?

网友A:
呵呵,楼主把触摸屏和PLC的功能颠倒了吧。
触摸屏是显示工作画面以及参数,发指令并控制PLC的设备,PLC作为采集信号处理信号和按照程序要求驱动执行器的控制单元而存在的。
没见过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将PLC和触摸屏颠倒来使用的,这叫舍本逐末。

网友B:
要看你应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与HMI .用数据寄存器控制画面跳转

网友C(2014-11-27):
AB的触摸屏没用过,不过威纶的屏是可以通过PLC的字指令,来触发弹出指定的窗口的。

网友D(2015-12-23):
应该是PLC程序判断你需要的参数状态,触摸屏程序根据参数状态来确定什么状态下显示什么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