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

楼主(2014-08-13):
最近,工厂冲床老是工作的时候压到工人的手。都是不小心把手放进去,想搞个识别区域内,只要有手在机停。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传感器介绍!!

网友A:
简单的用对射光电管,可见光的,多用几个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冲床工作台上装一圈对射光管么?
在想问下那个照明人体红外开关靠谱不,能用在这上面吗?

网友B:
这类产品很多 :安全光栅,安全光幕等。具体可以上网搜索下!

网友C:
如果是老式的冲床启动了就是停不下的。装了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就是那种一直开着,用机械锁死的冲床,
踩一下冲一次的
现在想的是,只要人手进入冲床工作台面,就停机啊。。。
应该可以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您

网友B:
不知现场什么样?允许的话传个现场图上来大家看看出出主意!

楼主:
在网上搜了,安全光栅,我们工人都是从旁边送料的,都是在旁边被压到的。这个装旁边的话,那个材料不也检测到了!!

楼主:
就是这类冲床,他们工人喜欢用手在两边扯材料。
有时候就压到手了。
现在想在工作台面加个传感器能检测到手,从而停机。只要手出现在台面就停机!

网友B:
这种冲床用安全光栅,安全光幕在冲压已经动作的情况下无效。楼主仔细观察下冲床动作过程,熟悉其原理结合现场生产工艺再作方案。

网友D:
机械结构的缺陷,决定了就算使用最先进最安全的电气控制系统,也无法避免伤害到作业人员。
不懂楼主冲压的是什么产品,可以考虑研制自动送料机构,或者购买人工辅助送料的工具,比如大力钳,老虎钳等等。

网友E:
小型安全光栅和光幕,遮住员工伸手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一直在转,机械锁死,踩下机械锁死开关,冲床下落工作。

最好是安全光栅控制那个机械锁死开关。最好的方案了

看来改的还多

网友F:
      安全光幕啊,双手按钮.

网友G:
安全光栅加上双按钮启动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自定送料功能
必须手送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定送料功能
必须手送料,
   2只手同时才能送料?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个手送料一个手搬机械锁手柄
落后的冲床

网友B:
这问题说一下午了都!
楼主上传的非现场图片,大家又得猜猜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就是那种一直开着,用机械锁死的冲床,
踩一下冲一次的
现在想的是,只要人手进入冲床工作台面,就停机啊。。。
应该可以做的吧
踩改成双启手动按钮,肯定不会压到手了!

网友D:
可以想办法的呀。
干嘛一定要单手送料?做个送料托架不得吗?冲压完成用手送料到位之后,双手按下按钮,汽缸或者液压缸动作,拉动机械锁,冲头往下进行冲压。

网友I:
用个光幕比较好,串接入脚踏开关。

网友J: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需要时,机械上做必要的改造。

网友K:
1、安全光幕;2、把控制线路改为“必须用双手同时按两开关”才下压的电路就可以了(说明:按住一个开关,再按另外一个开关也是不动作的)

网友L:
做安全光栅
然后周边做安全护栏
确保手只能从安全光栅区域内进出

网友M:
人体接近传感器

网友N:
光栅,手进这去不允许启动。开起来了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O:
如果冲压时不需要手扶,可以用电磁铁替代脚踏板,双按钮才能起到电磁铁,但是这样生产工可能会反对,影响他们的产量。我在首饰厂的时候压片机和冲床很多,工人特反感基于安全考虑的改进,过段时间就偷偷的给拆了。

网友P:
最佳解决方法,使用拨手。就是冲头下来时。用两直径10MM的铁杆把手拨开,你的手除非很长。从两边绕到模具里去。很简单的机械装置,搞钳工的一想就会。我厂十几年无这方面的工伤。

网友Q:
安全光栅,安全光幕等

网友R:
安保如下:
1.加光栅保护;
2.按钮改双按钮,如果是PLC控制的可以加个时间差就更安全了;
3.条件应许加机械保护.

网友S:
如果材料可以在冲压时不需要工人的手扶什么的,就用双按钮,简单实用。

网友T:
安全无小事。建议从新型冲床厂家寻找标配的安全光栅,光幕,这都是经过验证的,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U:
用安全光栅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